这就是单片机吗?

楼主(2009-12-22):
2009.12.22
故障现象:
   1、开机蜂鸣器报警
   2、手动部分全部正常
   3、自动模式下,当走到前面时,要上下6次才会退回去。正常时候上下一次退回去。
请问各位师傅:
     1、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2、图中有“2000”字样的IC就是所谓的单片机吗?

网友A:
2000中的从图上看是主控芯片,是单片机的可能性非常大。你可以揭掉标签,看看具体的型号。看样子不是很复杂的电路。
上下6次,似乎是程序跳转的不对?还是传感器有问题?描述的不清晰,也没有办法,呵呵。
建议你翻翻原理图,然后根据原理图和流程想象自己编应该怎样。不行自己编得了,维护也好维护。

网友B:
没有报警数码显示吗?

网友C:
呵呵你这是有几种模式的程序,机器没有毛病,换过来就好了,看下说明书。

网友D:
PLCC 控制部分一般不容易出问题的。

楼主:
机器已经修好了:
由于时间紧,花了450元请专业做移印机的来更换了这块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报警数码显示吗?

没有。

楼主:
没有标签
那不是标签,是喷涂上去的油漆,没法撕...

网友E(2015-08-25):
恶心产品都是这样!这还算好的了,多数还有型号!我们这里的设备集成块砂纸打磨掉后刷黑漆再刷清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