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便指令

楼主(2009-12-22):
各位老师你好!
     我在编程时,用了方便指令ALT交替输出为什么不好用,为什么还要加一个P才好用。谢谢。

网友A:
楼主说的不好用是怎么个不好用法阿?

网友B:
用脉冲上升沿控制,主要是为了控制可靠,防止按钮触点抖动产生干扰产生误动作。

网友C:
楼上大哥,说的对,我们公司的设备,就是用上升沿脉冲控制的

楼主:
方便指令ALT写到程序里不运行,写ALTP程序运行。为什么?

网友B:
直接写这一段运行吗?

楼主:
程序中的一行。

网友B:
我试了一下,可以执行,但用按钮控制时,按钮接通时间太长远远超过PLC的一个扫描周期造成输出通断频繁变化,你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可以执行,但用按钮控制时,按钮接通时间太长远远超过PLC的一个扫描周期造成输出通断频繁变化,你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谢谢老师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程序中的一行。
楼上说的对,不加P的话易出现这种问题,至于用上升沿,主要是实时性的考虑。

楼主:
用上升沿,就不用加p了。

网友B:
加P就是上升沿触发。加F就是下降沿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P就是上升沿触发。加F就是下降沿触发。
[/q

  谢谢 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