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2):
请问plc可以检测交流电压吗?在400V以下都可以准确显示出来的?
具体怎样做,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做电阻分压,再取模拟信号,10Kv都能取~!

网友B:
我记得莱姆有传感器可用,就是贵

网友A:
很少使用电压互感器(一般高压柜才使用),不知道有没有变比更低的?高手给讲讲~!

网友C:
做电阻分压,再取模拟信号,10Kv都能取~!
同意楼上说的,用模拟量数字量转换模块即可。至于用传感器,可以在网上查查,看有没有适合的。

网友D:
恩,最简答的办法就是做电阻分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