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3):
其中的通讯条件我都在PLC模块上设定好,可是就是连不上去,是不是条码枪也要设置参数还是做呢,麻烦高手指点!11

网友A:
最少两边的通讯格式要设置成一致的,它的说明书上没有说明吗,要设置通讯参数

楼主:
设置好了,可是还是没有一点反应,开启了通准备也不行,谁有示范例子,可以看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