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3):
请教伺服电机原点回归的方法
本人用三菱FX2N-1PG作原点回归的实验,DOG点接入原点信号(为接近开关),
将BFM#12设定零以外的数值时,碰到DOG后过一断距离会停下来,但这断距离我找不到一点规律,而且就算是同一个值,有时过一两秒就停了,有时过十几秒才停,不知道为什么
,将BFM#12设为零时,碰到DOG信号马上就停下来,但DOG信号要求的准备性非常高,不可能做到每次检测到信号都是同一个位置,总会有1MM的出入

现在设备要求的原点回归的准备度很高,有人说用绝对编码的伺服电机,那请问又要怎样控制呢,DOG信号在其中又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楼主:
不好意思参数是BFM#13不是12,说错了
请各位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A:
你要把这1MM的误差去掉的话,除了检测外部的原点开关信号外,还要把伺服电机的Z相信号作为PG0信号输入才能做到精确的.就是说还要检测到电机的Z相信号才是真正的原点.不过这就要在原点校准时多下点功夫了.

楼主:
可以说明白点吗,我对原点回归的了解得不透!

网友B:
FX2N-1PG的应用比较复杂,你能不能把你的程序贴上来,另外你的DOG的输入是什么模式呢?

楼主:
原点回归程序

网友C:
模块设置,你选的那种,减速方式啊

楼主:
请高手一定要指教,谢谢
请指教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答我啊,到底需不需要用绝对值式的编码器啊

网友D(2010-04-04):
与编码器的分辨率有关

网友E(2012-05-16):
朋友,您好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要用绝对型伺服,怎么控制呢?跟增量型的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