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3):
  我国目前使用的接触器、断路器和保护器( 例如热继电器) 均为机械非智能型的。一般为交流吸合、交流吸持和随机分断, 且线包电压有220V 和380V 之分。实验告诉我们,不论是220V 还是380V 的线包,只要加上不低于1 6 0 V 的直流电压, 接触器均能可靠吸合,并且不会产生一、二次弹跳。此时, 只要维持工业电器吸持电压不低于直流1 5 V , 就可以稳定地保持吸合状态。分断过程一旦发生, 必然伴随有电弧产生。确定分断过程何时发生的唯一原则就是在时间允许的前提下使电弧总能量最小。

   对于单相电磁电路, 触点合断的最佳时刻应该是主电路电流过零之时, 而对于三相电磁电路来说, 如果分断过程发生在某一相电流过零时刻, 此时三相电弧的总能量应该为最小。轮流控制三个触点的过零分断, 可以使它们有相同的使用寿命。

  接通电源以后, 整流回路、稳压电源回路及单片机系统得电。相电流设置完成后,单片机就开始采样并与设定值进行比较, 启动回路和续流回路系统处于待机状态。单片机在对电源电压和相位的不断采样、比较、记录的同时, 等待启动信号。如果得到信号,就会在不大于2 0 m s 的时间内适时通过启动回路给线包加上一个相应的高电压, 动触点在强激磁产生的吸力作用下, 克服弹簧推力和惯性, 迅速向静触点运动。

   单片机可以通过传感器判断触点的吸合情况并控制续流回路, 及时提供合适的吸持电压。一旦发现电源电压小于释放电压, 单片机立刻选择合适的相位, 停止向线包供电, 触点在弹簧的作用下复位。显然在启动过程中, 相电流会激增甚至超过设定值, 电流激增的程度和激增持续的时间与电动机所带负荷有关。这可以根据部颁标准和行业要求, 增加相关程序, 就可以很好地区分不同的负荷情况甚至短路而自动选择相应的启动保护时间, 使电动机可以带载启动。

网友A:
楼主能提供一些详细使用资料吗,先谢谢了。

网友B:
楼主能提供一些详细使用资料吗

网友C:
介绍一下具体的选型的例子,就好多了

网友D:
智能化发展太快了!

网友E(2010-02-05):
"不论是220V 还是380V 的线包,只要加上不低于1 6 0 V 的直流电压, 接触器均能可靠吸合,并且不会产生一、二次弹跳。此时, 只要维持工业电器吸持电压不低于直流1 5 V , 就可以稳定地保持吸合状态。"我认为这句话,说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