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3):
火花塞症状
1:电极熔化且绝缘体呈白色
诊断:这种现象表明燃烧室内温度过高。这可能是燃烧室内积炭过多,从而造成气门间隙过小,进一步引发排气门过热或是冷却装置工作不良造成的
火花塞
。在火花塞未按规定力矩拧紧时也会造成电极熔化,绝缘体呈现白色的现象。
2:电极变圆且绝缘体结有疤痕 诊断:这就表明发动机早燃,可能是点火时间过早或者汽油辛烷值过低,火花塞热值过高等原因带来的。
3:绝缘体顶端碎裂 诊断:一般来说,爆震燃烧是绝缘体破裂的主要原因。而点火时间过早、汽油辛烷值低、燃烧室内温度过高,都可能导致发动机爆震燃烧。
4:绝缘体顶端有灰黑色条纹 诊断:这种条纹的出现表明火花塞已经漏气,车主需要无条件更换新件。 火花塞上有沉积物 火花塞绝缘体的顶端和电极间有时会粘上沉积物。车主不要小看这种沉积物。 严重时这种情况可能造成发动机不能正常工作。在清洁火花塞后,车辆暂时可以得到正常运转,但不久后又会出现类似情况。
  事实上,火花塞出现沉积物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这有可能是车辆别的机械部件出现问题的信号。 症状1:火花塞上有油性沉积物 诊断:当火花塞上出现油性沉积物时,就表明润滑油已进入燃烧室内。如果只是个别火花塞上有油性沉积物,则可能是气门杆油封损坏造成的。但如果是各个缸体的火花塞都粘有这种沉积物,则表明气缸出现蹿油。一般来说,在空气滤清器和通风装置堵塞的情况下,汽缸极易出现蹿油的现象。 症状2:火花塞上有黑色沉积物 诊断:火花塞电极和内部有黑色沉积物,通常表明气缸内混合气体过浓。车主可以增高发动机运转速度,并持续几分钟,借以烧掉留在电极上面的一层黑色煤烟层.

网友A(2010-02-05):
学习一下,以后用的上.

网友B:
学习一下。火花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