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3):
SK系列变频器调试步骤
一、确认接线无误。
二、给变频器上电,设定以下参数:
Pr 02=200(Hz)  最大速度
Pr 03=5(s/100Hz)加速度
Pr 04=5(s/100Hz)减速度
Pr 05=PAd        给定方式选择,选择键盘控制
Pr 06=11.6(A)   电机额定电流
Pr 07=0(rpm)   电机额定转速,设为0或者电机额定转速
Pr 08=380(V)   电机额定电压
Pr 10=L2         解开2级密码
Pr 30=0          如没有安装制动电阻,该参数设为1
Pr 39=50(Hz)   电机额定频率
三、闭合端子B2与B4,设定Pr 38=1,然后启动变频器(按下控制面板的启动键),当Pr 38自动变为0时,电机静态自整定结束,再按一下复位/停止键。
四、然后设定Pr 05=AI.AV,此时选择外部控制,调试完毕。
五、智能棒的用法:设定Pr 28=rEAd将智能棒中的参数上传至驱动器;设定Pr 28=Prog将当前驱动器的参数下载至智能棒中。通过模式(MODE)键启动参数复制。
注意:如果变频器出现奇怪现象无法解决,可设定Pr 29=Eur恢复出厂值再进行调试。
下面是变频器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