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3):
       三菱FX1S-30MR   我07年买了几台用得好好的,08年同样的工艺和现场,我买了120台FX1S-30MR-001,使用半年就开始不动作输出点,现有20几台使用不到一年,Y10和Y11等都是有输出不工作,有时过几天换回来有可以用.其中Y10大部分坏的接回来也不动作了,输出只带一个ABB指示灯.其它点有通过固态板. 多次拆开机子看都是通电时PLC继电器不吸合.最终发现一个问题:早期买的机子里面输出继电器型号是日本产的:RB104-DE,08年买的坏了很多的机子,输出继电器型号是中国产的:MYAA0 24D,现在09年买的输出继电器型号是pA1aS-24V.现在09年买的机子我都不敢安装给客户了.请各位同仁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QQ:65183493 .感谢!!

网友A:
PLC的输出端子的电流有限制范围,过大会烧坏的。可能是国产的这种耐用程度不行吧?你看看,负荷是不是比以前的大?如果相同负荷就是这种PLC的输出继电器电流定额小了,必须要用的话,可以考虑输出继电器外围用继电器进行扩展。

楼主:
谢谢,我的输出应该很小的,PLC输出与电磁阀间采用二级输出,中间加固态晶体管输出(固太板).只有一个Y10是直接带指示灯,机台是简单的内胎硫化机.请问谁有解决的办法吗.太多台了,加扩展是加不起的.

网友B:
楼主 现在1S系列 高仿的很多 30点的价格大约在500左右  进口的在1000左右  建议买2N系列的  2N的现在应该还没有仿造的

网友C:
改用晶体管输出就可以了。你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也是这样改的,买晶体管输出继电器(旧的不过几元,新的也才二三十元一个)换上去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是不是DC24V,如果是就行

网友D:
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E:
负载接的不对

网友F:
应该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A:
第5楼说的对,可以试一试。

网友G:
呵呵;把你09年买的那种继电器的图片贴个上来;也许你用的是山寨机;

网友H(2013-11-10):
换其他牌子的PLC吧,非用三菱不可就用晶体管输出的。你这个问题我这几年也出现很多。
我怀疑自己花了真货的钱买了假货。更换过几个代理商。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