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09-12-23):
本人菜鸟,今天是第一次玩PLC,200的,我装了STEP7之后,从串口扩展卡出来的COM口,之后接的8520做转换。COM口是好的,可以确定。8520也是好的,但是PLC就是通讯不上,双击刷新之后能找到126个地址,我不知道是8520的还是PLC的,从8520出来,DATA+接的第3针,DATA-接第8针,PLC只接了电源,其他的没管。想各位大侠提示一下,为什么通讯不上。具体是什么步骤,通上了有什么表现。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像你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到过,用原装的电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建议你买条电缆吧,我刚刚给朋友买了条山赛的 6ES7 901-3DB30-XOAX很好用呀

网友B:
换个电缆试一下吧;

楼主:
各位大侠啊,我昨天才开始玩PLC啊,今天花钱搞个电缆,貌似有点奢侈啊,再说,貌似别人用这个通讯没什么问题的。有没有大侠在线帮助解答一下啊,我的QQ503922432,有高人救助感激不尽。谢谢各位了。

网友C:
看看你的波特率设置的对吗,一般都是第2个地址就可以,还有把地址搜索的最大值设置成31就行,不用搜那么多地址。

网友C:
选好你的系统类型,哪种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