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3):
求助高人,情况是这样的。

伺服电机断电情况下手工转到为对位的位置(坐标为10,触摸屏上显示),但是触摸屏上的“对位”按钮不点亮。

经过PLC强制进行原点复归后,伺服电机坐标变为0,并且“原点”按钮点亮,但仍然不能手动操作该轴,且再次断电后手工旋转轴到坐标为“对位”位置10时“原点”按钮不灭,“对位”按钮不点亮。

PLC为三菱Q系列,QD75运动控制模块,三菱伺服系统。触摸屏为基恩士触摸屏。

请高人指点原因和解决办法,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你只能读懂程序才行,你的这些指示是在什么情况下满足。不结合工艺谁也不能解答。
伺服编码器是相对还是绝对的?靠传感器定位原点还是?伺服上有没有错误报警?

楼主:
非常感谢!

此电机轴就是对工件进行对位的。
伺服是增量编码器,通过原点传感器定位原点,伺服上无报警。

网友B:
这个你要了解QD75的编程控制,然后监控PLC的程序,看屏中这些控制的点对应的程序段
看下为什么QD75没有输出控制伺服

网友C:
你用绝对位置控制,还是相对的啊?

楼主:
原点位置,对位位置,等待位置都是由轴坐标来定义的,应该是绝对位置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