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1-cif02

楼主(2009-12-23):
cqm1-cif02线断了,20针那头,如何重新焊上这三根线,红、棕、黑

网友A:
你可以做一根R232C接口线。

网友B:
呵呵;你的是原装的?
非原装线的颜色是乱的;

网友C:
"cqm1-cif02线断了,20针那头,如何重新焊上这三根线,红、棕、黑"

只有3根线?------你一直在用?用的还挺好?
是不是上边有2个电阻?

网友D:
我自己也做了一个,但电脑找不到硬件,可能是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