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3):
     这是一块模组的电源部分的图片,  画圈的D12A应该是一只二极管吧?  用二极管档测量,正反都不通,板的故障是指示灯不亮,如果是二极管,并且开路,那正和故障对应起来,在网上没有找到他的资料,不知正负极是怎么区分的?

楼主:
此件上的打字是   033  58A

网友A:
从元件的代号来看是二极管。

网友B:
焊下来量呢?

网友C:
三只引脚的是两只二极管,两个正极连在一起的共阳极二极管或两个阴极连接一起的共阴极二极管.常用于控制端子输入保护或CPU引脚输入保护,可将输入电压嵌位至+5V或+15V,将输入电压嵌位至零电位.因而最高输入电压范围是+15.6(5.5)V,负电压范围是-0.6V.
标注DW的三引脚元件,可能补偿型稳压二极管,即由两只稳压二极管串联而成,应用不多.用于控制端子和CPU引脚的三引脚二极管,可用1N4148两只代用,或直接换用相同体积与封装型式的贴片二极管.

网友B:
D12A的A是不是就是指二极管的A端。一般二极管都是A/K两端吗。

网友C:
标A\K端子的可能不是二极管了.如标A\K\R三个端子,可能为TL431一类的基准电压源电路,也可能是只稳压二极管.如标A\K\G,就是可控硅器件了.场效应器件应标D\G\S.
配合测量和检查在电路中的具体应用,判断是个什么器件.
另外,网络书店专门有一本介绍贴片元件的书,偶尔碰到,应该有参考价值的.
贴片元件的一些标注,有些是不按国标或电工标准的,我照原型号画的电路,编辑校样时,都头疼的,没办法的,能查到资料最好.无资料可查,还是应强化自己测量\判断\顺电路的能力,如用直流低压,串电阻连接到器件两端,根据其电压值,就可准确判断出是二极管还是稳压二极管,有时候要采取手段验证.要动脑筋,想出自己的便利办法来.
资料总是没有全的时候,新器件还在层出不穷,掌握对器件的测量的判断方法,是一个最根本的好办法 .很多器件你确实是查不到的,根据在电路中的具体联系,但是绝大部分可以测量和判断出来.

网友D(2010-02-09):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