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3):
请问频繁启动电加热管,会不会影响电加热管的寿命?

网友A:
那要看频繁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讲频繁启动会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B:
应该是会影响的

网友C:
会的,不过我们公司的设备已经连续用了,进3年,还没换过

网友D:
电热管属于纯电阻负载,影响不大,但是对开关的影响很大,如果是三相的。交流接触器的触点坏的比较快一点。

网友E:
呵呵,加热频繁启动,对加热部分影响是有的.但是要看你具体用的是什么材质..

一般都采用固态进行驱动.

网友F(2010-02-05):
还是先说说你的工作过程吧,频繁的程序.

网友G:
应该有影响了,还是少启动的好。

网友H:
影响,并且 对线圈的冲击有影响

网友I:
关系不大。主要影响开关,接触器触头容易烧坏

网友J:
同意10楼的说法!

网友K:
影响肯定是有的,就看你买的产品质量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