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AB MSG指令用法

楼主(2009-12-23):
小弟刚接触ab的PLC,需要用到MSG指令,恳求高手详细讲解一下指令的用法和参数设置
配套500系列用的,谢谢

网友A:
可以看手册,实在不会的可以去官网,咨询技术支持部门

网友B:
如果还要读别的变频器的参数,就要使用MSG指令,该指令前用上升沿来使能。通信路径设成local1,2,1  其中local1是SDN的地址,2指2个字节,1指DeviceNet的节点地址。如果是ethnet联接的变频器,就直接选变频器的地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要读别的变频器的参数,就要使用MSG指令,该指令前用上升沿来使能。通信路径设成local1,2,1  其中local1是SDN的地址,2指2个字节,1指DeviceNet的节点地址。如果是ethnet联接的变频器,就直接选变频器的地址就行了。

谢谢,兄弟我刚接触这东西不懂。如果我用MSG写指令比如把二进制数01写到N7:20中,如何操作??还有我怎么用MSG把它读出来??能否举例写个简单的程序,谢谢!!
兄台能否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