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3):
本人之前也在论坛发过贴专问些问题。基本上理解了。上升沿就是在信号从断开到接通的那一瞬间接通,下降沿就是在信号从接通到断开的那一瞬间接通。但是现在的问题它的实际用处是用在哪一些情况。我身边也有PLC可以做个什么实验来体验一下呢?
虽然说
LD X0    PLS M0

LDP X0  out Y0
执行的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人家三菱公司设计这样一条指肯定是有人家的道理的。
各位能不能说一下它实际的用一种场合或条件下要用到这个指令。

网友A:
上升沿就是在信号从断开到接通的那一瞬间接通,下降沿就是在信号从接通到断开的那一瞬间接通,他意思是瞬间接通,无论你的执行条件是否满足,在瞬间执行后输出就会恢复原状态,它一般配合保持指令一起用,用保持指令做输出,或做脉冲用;用OUT指令时,它的状态是看执行条件,执行条件满足OUT就会执行输出,执行条件不满足OUT就会不执行输出,我这样的解释不知楼主能否明白?

网友B:
偷换存储器
我对三菱的M0不清楚是什么属性,单我可以肯定,你将M0换成Y0后结果肯定不一样。
下图是欧姆龙的,搞清2个电路的结果,对于你的问题也就应该清楚了

网友C:
我刚开始认为是控制上升限位开关的通电时间,及下位开关的通电时间,后来觉得不是这样,只是使用上还是不是很了解,要找这方面的例子就好了.

网友D:
知道PLC的工作方式是扫描工作方式,就好理解上升沿、下降沿了

网友E:
可以这样理解,PLS对应的是线圈  LDP对应的则是触点。 PLS M0是代表所有的M0触点都通一个周期,LDP M0则是只有这个M0触点是一个周期 M0的其他触点则不是。

网友F:
比如你现场有一个开关,设备一碰到它,就有一个动作,动作结束又有一下一个动作,像气缸的伸缩。

楼主:
各位
我现以非常理解这二条指令了,再表达一下。让以后初学者更好更快的理解吧?
就是比如你按下一个开关10秒中,正常的话是10秒都接通。
而上升沿就是在接通的瞬间的接通一下,后面的9秒多都不接通。
则下降沿就是在断开的瞬间的接通一下。前面的9秒多钟都不接通,就在断开的那一瞬间接通一下。
这样表达应该更容易理解。

网友G:
在《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P29,稍微谈了一下这个问题。
   接点边缘指令,可以单个使用,要灵活一些;PLS指令,一次性提取脉冲信号,使用起来简便一些。
   注意二者(FX),在步进梯形图等指令中的使用情况。

网友H(2013-01-31):
一般可以这样理解:上升沿就是什么事件快完了之后最后那一个点接通,下降沿,就是刚开始做事件先这一点接通,然后开始做事件。

网友I(2013-12-21):
比如说Y0断开5秒后Y1动作
就需要用下降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