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3):
8灯流灯图!每灯相隔1秒,第8灯灭时1S后8灯全亮1S 以此循环!OMROM的PLC。。急需大虾们的帮助,小弟万分感谢,本人QQ为494900381,可发到QQ邮箱,谢谢!

网友A:
omron的什么类型的PLC?不同类型的元件和指令可不相同的。

网友B:
学生不懂,可以问老师~~为何要一个劲的发邮箱讨要现成答案?

不想刻薄的说新手,但是新手也应该加强自己的自学能力,否则做这行的工资越来越低。

网友C:
又是作业?

网友D:
我现在再想能不能只用一组时间继电器来控制所有的开关时间~!

楼主:
首先申明,不是索要答案,我自己有写,但全是用计时器指令实现,感觉那不好,所以才来这里请求帮忙,学校用的是CAMP2*

网友E:
程序已发。这是三菱的,控制输出的动作我已作了修改,比你要求的要复杂,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我手头没有CPM2*的PLC,因此没调过,自己调一下,有问题再讨论。
设定:I0.00为启动按钮,按下后直到灯1亮后松开复位(你也可以改进一下,加自锁后再用200.00断开),I0.01为停止按钮。10.00到10.07为L1到L8灯的输程序大略如下,大家指正。
最后的200.09进行下一循环到来前的复位,而它的下降沿脉冲指令2001是为了使移位寄存器的复位和移位产生要求的1S时间差。不用2001而用2002采用自锁,是考虑1S脉冲到来时2001是否正好相逢。大家可以调一下,告诉我最后结果,感谢!

网友A:
补充一下,0.01的那块电路块图上没显示出来,应该接在复位端。其次,按钮在L1灯亮后必须马上松开。

网友D:
这样做好像只能保证停1S,不能保证亮1S吧?感觉还是得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D:
仔细看了看手册,明白了,P端信号不变,状态不变~!

网友D:
再请教一下,这样设置只能使开关时间相同,能不能做到,开关时间不同呢?

网友A:
您说得对,上面提供的程序是不能,因为脉冲的原因,SFT的移位是均匀的。我是根据楼主的要求做的。如要使变亮灭时间不同可采用置位指令加定时器的方法。

网友F:
自己慢慢调试一下,肯定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