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的MOV指令问题

楼主(2009-12-23):
如图当500.02闭合时将#2传送到D400。但是当500.02断开时,D400中还是#2吗?

网友A:
肯定有,D区具有断电保持。

网友B:
是,没有断电的情况下是,而且只有从重新写入时才会改变

网友C:
呵呵;寄存器除非你断电或重新写入,否则值是不变的;

网友D:
你自己实际试一下,印象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