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4):
装料车先从A点出发到B点然后返回A点再从A点出发到C点返回A点如此循环 A.B.C在同一条轨道上 也就是说当A到C是B点返回不激活

任课老师不让用步进指令和 计数器 要求我们用基本指令 实在想不出来啊  大大们 给回答一下吧  虽然对于你们来说是简单的  给个指令表吧 最好是梯形图也有

网友A:
看不明白,你描述的有问题。比如ABC三点位置如何,用什么做输入控制等等

网友B:
你的A点就是图上的左行行程开关,B点就是图上的中间行程开关,C点就是图上的右行行程开关,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楼上的梯形图有点没看懂~!请高手指教~!
上电后小车从A右行至B点,卸料,左行回A点后右行线圈上的常闭点又出现全导通状态,那是不是就没有装料时间了。直接就会进行右行动作呢?

网友B:
上电后小车从A右行至B点,卸料,左行回A点后右行线圈上不会通电,因为没有启动条件,它要等装料完后TIM001动作才能启动。

网友C:
您看看这样行不?

网友D:
上面的问题好象在某个大学欧姆龙PLC40集视屏讲座中有的。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网友E:
贴的都是什么呀?楼主问题,只能用接近开关来实现,可以用普通指令

楼主:
是我 疏忽了  ABC三点一直线   谢谢你们啊 问题解决了 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就来请教你们了

网友F:
怎样解决的?也把程序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B:
6、7的朋友,楼主的意思是用普通指令来完成。

楼主:
我拿2楼的 做蓝本 修改了下 可是我不会发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