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4):
转帖popkid网友的hh放电器基本原理和调试分析
详情请看图文全部内容:

hh放电器基本原理和调试分析
       hh放电器实质上是一个电压时间曲线记录仪。电压测量的原理是根据rc电路的充电电压和时间的关系,由测得的充电时间算出待测电压。
下载
(26.63 kb)

网友:
   图1是hh放电器的rc充电电路,时间常数为rc3=2200ms。vcc是一个稳定电压,三极管q3控制电容c3的充电放电。q3导通时,c3通过q3放电,放电时间由hh软件中的硬件选项参数设定中的cot决定。q3截止时,稳定电压vcc通过电阻r向电容c3充电。当c3两端的电压vc3充电到待测电压va时,运放lm324构成的比较器翻转,这时通过串口向计算机输出一个脉冲信号,由此得到c3两端的电压vc3充电到待测电压va的时间,再由这个时间算出这时电容c3两端的电压vc3,相应就可以得到待测电压va。
下载
(29.16 kb)

网友:
   图2 是hh放电器正常工作时,rc电路充放电的电压波形。双路hh放电器有2路待测电压。2路测试电路共用一个rc充电电路,每路有各自独立的比较器。当每路的比较器都翻转后,计算机通过串口输出一个信号使q3导通,电容c3通过q3放电。结束放电后,计算机通过串口输出一个信号使q3截止,c3又开始充电,如此反复充电放电,从而得到待测电压va的电压时间曲线。
       hh测试软件只能从hh硬件电路实时测得一个测量值,就是电容c3充电到比较器翻转时的充电时间t,而电容c3两端的电压vc3是由这个时间算出来的:
             vc3=vcc(1—e(-t /rc))
   公式中,e是自然常数,-t /rc是指数。rc=r*c3=2200ms,是时间常数,由手动输入到hh测试软件的硬件选项参数设定中。vcc是稳定电压,也是手动输入到hh测试软件的硬件选项参数设定中。
下载
(15.22 kb)

网友:
   图3是根据上面公式画出的电压时间曲线,是rc充电电路在一个充电周期的电压时间曲线。注意,这个曲线在hh测试软件中是以公式的形式存在的,不是hh测试软件在显示器上画出的电压时间曲线。每个充电周期的电压时间曲线上有一个点的电压和待测电压相等,每个充电周期的这些点连起来,才是hh测试软件在显示器上画出的电压时间曲线。
   在hh测试软件中,为了提高实际测量精度,对上面rc充电电路的电压时间曲线公式作了一些修正,并且公式中各个参数可以在软件中调节改变,详细推导起来比较繁杂,这里只从测试调节的角度作一些说明,以便能对hh放电器的实际调试有所指导,避免盲目。
 在hh测试软件中,可以调节的参数有:vcc,rc,cot,cod,vp,tp,为了直观,下面结合图形逐步说明。以后,把hh测试软件中以公式形式存在的充电电压曲线称为软件曲线,并用红色曲线画出。
下载
(20.08 kb)

网友:
   图4,vcc增大,软件曲线的右端向上移动;vcc减小,软件曲线的右端向下移动。
下载
(17.35 kb)

网友:
   图5 ,rc增大,软件曲线的弯曲减小,rc减小,软件曲线的弯曲增大。
下载
(17.61 kb)

网友:
   图6,vp增大,整个软件曲线向上移动,vp减少,整个软件曲线向下移动。
下载
(18.55 kb)

网友:
   图7,tp增大,整个软件曲线向左移动,tp减少,整个软件曲线向右移动。
下载
(14.5 kb)

网友:
   图8,cod增大,软件曲线左端被切掉的部分增多,cod减小,软件曲线左端被切掉的部分减少。这里简单解释一下,软件曲线被切掉的部分,对应的电压为零,其他没有被切的部分,不受影响,软件曲线没有变化。cod这个参数是用来设定hh放电器的最小可测电压的。
     hh放电器的硬件电路焊接安装完成后,硬件电路的rc充电放电电路参数就固定不变了。hh测试软件的硬件选项参数设定中,cot变化时,硬件rc电路的放电时间会改变,相应的会影响硬件rc电路的充电电压的初始值。cot减小时,放电时间减小,电容放电量减少,充电时的电压初始值增大,硬件rc电路的充电电压曲线的左端起始点向上移动。cot增大时,放电时间增大,电容放电量增多,充电时的电压初始值减小,硬件rc电路的充电电压曲线的左端起始点向下移动。hh测试软件中的其他参数变化时,对硬件rc电路的充电曲线没有影响。只要cot参数不变,hh硬件电路正常工作后,硬件rc电路的充电曲线是不变的。以后,把硬件rc电路的充电曲线称为硬件曲线,并用兰色曲线画出,见图9。
下载
(15.59 kb)

网友:
       hh放电器的硬件电路中,元件的实际值和标称值总有一些误差,运放的输入等效电阻不能准确的知道,实际三极管截止时并不是一个完全断开的理想开关,vcc也会有误差,充电的初始电压不能确定,所有这些,使得把硬件电路参数输入hh测试软件后,由公式算出的hh测试软件中的软件曲线,和实际硬件电路的硬件曲线可能不是重合的,需要经过调试后才能重合。
   软件曲线和硬件曲线重合时,hh测试软件中的软件测试电压和硬件电路的实际测量电压才能相等,没有误差。hh硬件电路正常工作时,硬件曲线是不变的。软件曲线可以通过调节hh测试软件中的参数vcc,rc,vp,tp等来改变。vcc变化,曲线的右端上下移动;rc变化,曲线的弯曲改变;vp变化,曲线上下移动;tp变化,曲线左右移动。这样,通过软件曲线的变化,可以使软件曲线和硬件曲线重合。从而使hh测试软件中的软件测试电压读数,即显示器上的电压读数,和用万用表实际测量的电压读数相等。
       hh放电器调试的过程,就是通过调节hh测试软件中的参数使软件曲线和硬件曲线重合的过程。下面用一些简单的示意图介绍一下调试方法。图中,红色曲线表示hh测试软件中,由rc充电电压公式算出的软件曲线,兰色曲线表示hh硬件电路中,rc充电实际电压波形的硬件曲线。
下载
(13.39 kb)

网友:
   图10,hh测试软件中的参数rc大,实际hh放电器硬件电路的rc时间常数小,硬件曲线比软件曲线更弯曲,应该减小hh测试软件中的参数rc,使软件曲线的弯曲增大。
下载
(16.17 kb)

网友:
   图11,减小rc,增大软件曲线的弯曲,vcc和vp也可能要作一些调整,使软件曲线和硬件曲线逐步重合。
下载
(15 kb)

网友:
   图12,对应这种图形,当hh放电器的待测电压比较低时,万用表的电压读数小于显示器的电压读数相差较小。当待测电压比较高时,万用表的电压读数不但小于显示器上的电压读数,而且相差更大。
下载
(12.9 kb)

网友:
   图13,先减小vcc,软件曲线右端向下移动。软件曲线移动后,万用表的电压读数在左端和右端都小于显示器的电压读数,在中间基本相等,应减小rc,增大软件曲线的弯曲。
下载
(16.97 kb)

网友:
   图14,再减小vp,使软件曲线向下移动,和硬件曲线逐步重合。或者减小rc和减小vp交替进行,使软件曲线和硬件曲线逐步重合。
   这样分析可能还太容易理解。下面用一个hh放电器调试实例,具体看一看实际调试过程。

   在调试的过程中,需要一个0~5v的可调直流电压作为待测电压,这可用一个直流稳压电源或电池并联一个几k的电位器分压得到。hh放电器是一个电压时间曲线测试仪,和电流没有关系。在调节测试hh放电器时,把放电电流回路断开,或把放电电流调节为零。为了方便调节测试,可按图16所示,在pcb的底面cut处断开电路,在pcb正面焊上跳线针,调节测试hh测试软件的参数时取掉跳线帽。
下载
(190.97 kb)

网友:
下载
(287.72 kb)

网友:
   按照图17连接好可调直流电压和电压表就可以开始调试hh放电器了。在这个调试实例中,电压表用的是胜利vc9806+的直流20v档。万用表的电压读数是hh硬件的实际电压,对应前面的兰色曲线。hh测试软件在显示器的电压读数是公式算出的测试电压,对应前面的红色曲线。通过调试,要让万用表的电压读数和显示器的电压读数,在可测试的电压范围内尽量相等。lm324在供电电压vcc为6v时,最大共模输入电压小于vcc约1.5v~2v,即4.5v~4v。这里最大可测电压是指镍电池测试端的最大可测电压。hh放电器只直接测量镍电池测试端的电压,不直接测量锂电池测试端的电压。在放电电流调节设置为1a时,锂电池测试端是经过2.2欧电阻上约2.2v的降压后,才接到镍电池测试端进行测量的。hh测试软件中显示的锂电池电压,实际上是镍电池测试端的测试电压加上2.2v压降后算出的。
       hh放电器正常工作时,锂电池测试端电压为4v左右时的实际放电电流略大于3v左右时的实际放电电流。hh测试软件在显示器上的锂电池电压读数,是镍电池测试端的实际电压加上2.2v左右的固定值算出的。这样,当镍电池测试端的电压调试准确后,改变2.2欧电阻的hh测试软件参数值,不能消除锂电池的测量误差。当4v左右的电压调试准确后,3v左右的实际电压小于hh测试软件的电压读数,或者3v左右的电压准确后,4v左右的实际电压大于hh测试软件的电压读数。hh测试软件的调节参数,不能同时兼顾镍电池测试端和锂电池测试端的电压测量精度。
hh测试软件的使用已经有很多文章介绍了,这里不再多讲。
   运行hh放电器软件,在硬件选项的参数设定中,把所有参数都设定为缺省值。
   为了使hh测试软件能测试较低的电压,在调试过程中可把参数cod设定为10。
   打开设置电池名称,选定1.2v镍电,并设定中止于10mv。
   点击电压表,把所有参数设定为缺省值。
   点击选择端口,打开连接hh放电器硬件的串口。
   点击放电曲线显示窗口,点击开始按钮,hh软件的电压表开始显示电压读数。
   调节可调直流电压,待测电压变化,万用表的电压读数和显示器的电压读数都跟着变化。这时就可以开始记录数据,调节hh软件参数了。可以画一个表格,便于记录比较数据。表格分为上下两部分。抬头看显示器,上部分记录显示器的电压读数。低头看万用表,下部分记录万用表的电压读数。
下载
(159.4 kb)

网友:
   最后微调参数,可利用hh测试软件的电压检测校准程序进行。点击hh测试软件的电压表,显示电压检测校准窗口。把可调直流电压连接在镍电池测试端作为待测电压,按照电压检测校准程序的要求,把实际电压,也就是万用表的电压读数,分别调整为900mv、950mv、1000mv、1050mv、1100mv,并相应的点击电压检测校准窗口内的实际电压对应按钮。hh测试软件根据对应各个实际电压测得的积分时间,算出测试电压,也就是显示器的电压读数。通过调整hh测试软件的参数,使实际电压和测试电压相等。
下载
(137.65 kb)

网友:
       hh放电器的测试电压,对温度比较敏感。可能是放电电容c3随温度变化引起的。特别是测试电压比较高时更是如此。测试电压高时,rc电路充放电的能量增大,c3的温度变化增大,容量变化也增大,使得充电到同一个电压的时间变化,最后hh测试软件根据测得的时间算出的测试电压发生变化。

     xjh53@126.com

网友A:
没接触过,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