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4):
当20为双整数时仿真软件二进制显示为: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100
当使用转换后变为实数后二进制显示为: 01000001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
从这里可以看出它们的数值改变了,在编写模拟量时通常都要用这个转换,转换后数值都变化了,还能正常运算吗?
还有这个是怎么转换的啊!
利用转换指令会改变真实值吗?

网友A:
真实值没有改变,如果学过C++或其它语言就会知道,相当于把20变成了20.00
这样,进行除法等必要运算时就不会出现20/3=6的状况了

网友B:
什么PLC,通常有专门转换指令的

网友C:
除法运算时,多次转换后,会有误差的

网友D:
AB的PLC是不用转换就能直接在一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