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4):
请问各位西门子PLC及其扩展模块的存储环境温度最低为多少?还其他的仪器仪表,例如:变频器,触摸屏,记录仪等?谢谢!

网友A:
呵呵;工作温度有要求;
保存湿度不大的地方,常温下都没有问题;你总不可能放到南极吧;

网友A:
参考三菱的,保存时温度为:-20~75度;

网友B:
记录仪,存储卡,低限-50度

网友C:
记得工作温度是-20-50摄氏度好像。存储的没注意。

网友D:
湿度应该不要超过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