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4):
一个日本设备,单项200V的,用个APC的230V的在线式UPS做保护,这样接长时间使用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A:
电压可能高点

网友B:
如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10%(U)+5% 来看,应该是高了。

网友C:
呵呵;这个要看设备,很多日本的电源上面写100V  200V,实际上最高可以达240V;

网友D:
最好不要这样用,长时间肯定有损害

网友E:
电压浮动是多少啊

网友F:
加个调压器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加个调压器吧
赞同

网友H:
稳妥点加个调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