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4):
大家好:
我车间里的几台发那科机床的电池更换了好几次,都是买标准的配件更换的(带电源插头),可价格上贵了。大家一般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我们一般买碱性电池,重新焊接原电池上面的插头。使用效果还可以。

网友B:
更换电池时是带电更换还是停电后更换啊。?

网友A:
带电更换!

楼主:
谢谢了,带电更换是肯定的,不然,应该先备份系统参数和程序。我们也用一般电池改过,可能是电池效果不好吧,损耗的格外快。

网友C:
呵呵;还是用原配的那种电池,用的时间要长一些;

网友D:
电池还是原厂的好,但是如果应急用的话,普通电池也可应付一下。

楼主:
可是原厂的价格太高了,不知有没有替代产品?当然,性能不能太差。

网友E:
FANUC使用的是锂电池。实际应用中也遇到过一次,提示电池电量不足,更换电池后,问题解决。
用普通数字电压表空测量有问题的那枚电池电压,为1.5V。没问题的那枚也是1.5V。
说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想,是不是FANUC的电池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个人认为不然,应该是电池拆下来不带负载后,端电压会回升。因此,测量电压的话,最好带负载测,比如点亮一个小灯泡,等个三五分钟,测量电池电压。也许就能发现电压降低了。
另外,质量好的电池,电压稳定性高。也就是说,只要电池里电还有一些,则它的电动势基本不怎么掉。
电池内阻越小,电池性能越好。不过电池内阻不是很好测。只能串入电阻,然后计算得到。

楼主:
感谢sjqing1,提供了这么多关于电池的知识。

网友F:
我用的都是一样品牌的电池。以前用过别的代替,但不好的电池容易出液,会腐蚀到线路板

网友G(2010-10-09):
用原配的那种电池 虽然价格太高

楼主:
原配的价格太高了,而且自己代用的好像也没出问题一。

网友H:
好一点的普通电池也可以的  原厂电池太贵了

网友I(2024-06-24):
如果没有革命性的替代品,还是用原型号的

网友J(2025-01-26):
绝对脉冲编码器的电池电压降低,发生报警 307 或306 时,在CNC 画面下侧进行的CNC 状态显示如下所示。
报警 307(电池电压降低报警)时:“APC”的文字反相闪烁
报警 306(电池零报警)时:“ALM”的文字反相闪烁
? 发生报警 307(电池电压降低报警)时,请迅速更换电池。
以 1~2 周内为标准,但实际可以使用多长时间,根据脉冲编码器的连接数而不同。
? 发生报警 306(电池零报警)时,脉冲编码器处于保持绝对位置的初始状态。伴随发生了报警300(回零请求报警),
因此需要进行回零操作。
? 请以以下内容为大致标准定期更换电池。
? A06B-6050-K061 或1 号碱性干电池(LR20)时:2 年(每6 轴)
? A06B-6073-K001 时:2 年(每3 轴)
? A06B-6114-K504 时:1 年(每3 轴)

请在机床电源接通的状态下更换电池,以免绝对脉冲编码器的绝对位置信息丢失。更换步骤如下所示。
① 确认伺服放大器的电源已接通。
② 确认机床处于紧急停止状态(电机为非励磁状态)。
③ 确认伺服放大器的直流母线充电用 LED 灯熄灭。
④ 拆下旧电池,安装新电池。

强烈推荐使用分离式电池盒
请按照以下步骤更换电池盒内的电池。
① 松开电池盒的螺丝,拆卸外盖。
② 更换电池盒内的电池(注意极性)。
③ 安装电池盒的外盖。

注意:
? 电池可以使用 4 节市场上销售的 1 号碱性干电池(LR20)。A06B-6050-K061 是本公司作为选项提供的电池(一套4 节)。
? 4 节电池请全部更换成新的。如果新旧混合使用,会导致绝对脉冲编码器内的绝对位置信息消失。

1号碱性电池任何超市都能购买,价格十分便宜,推荐改成这种电池。FANUC 公司推荐使用松下LR20(XW)碱性电池

国产大品牌碱性电池均可替代。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绝对脉冲编码器的电池电压降低,发生报警 307 或306 时,在CNC 画面下侧进行的CNC 状态显示如下所示。
报警 307(电池电压降低报警)时:“APC”的文字反相闪烁
报警 306(电池零报警)时:“ALM”的文字反相闪烁
? 发生报警 307(电池电压降低报警)时,请迅速更换电池。
以 1~2 周内为标准,但实际可以使用多长时间,根据脉冲编码器的连接数而不同。
? 发生报警 306(电池零报警)时,脉冲编码器处于保持绝对位置的初始状态。伴随发生了报警300(回零请求报警),
因此需要进行回零操作。
? 请以以下内容为大致标准定期更换电池。
? A06B-6050-K061 或1 号碱性干电池(LR20)时:2 年(每6 轴)
? A06B-6073-K001 时:2 年(每3 轴)
? A06B-6114-K504 时:1 年(每3 轴)

请在机床电源接通的状态下更换电池,以免绝对脉冲编码器的绝对位置信息丢失。更换步骤如下所示。
① 确认伺服放大器的电源已接通。
② 确认机床处于紧急停止状态(电机为非励磁状态)。
③ 确认伺服放大器的直流母线充电用 LED 灯熄灭。
④ 拆下旧电池,安装新电池。

强烈推荐使用分离式电池盒
请按照以下步骤更换电池盒内的电池。
① 松开电池盒的螺丝,拆卸外盖。
② 更换电池盒内的电池(注意极性)。
③ 安装电池盒的外盖。

注意:
? 电池可以使用 4 节市场上销售的 1 号碱性干电池(LR20)。A06B-6050-K061 是本公司作为选项提供的电池(一套4 节)。
? 4 节电池请全部更换成新的。如果新旧混合使用,会导致绝对脉冲编码器内的绝对位置信息消失。

1号碱性电池任何超市都能购买,价格十分便宜,推荐改成这种电池。FANUC 公司推荐使用松下LR20(XW)碱性电池

国产大品牌碱性电池均可替代。
松下的20 一节,以前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