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4):
我手头有一台西门子486Kw的直流电机,人为的添加了一个KTY84的测温元件,然后再直流驱动器上设置了P490,P491,P492,P493等一些参数,但最后在温度监视参数R012中一直显示为-54,一直不变化;请高手解答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还真没有用过这玩意儿,你可以直接拨打400电话,咨询下技术服务工程师。首先传感器要配套,其次是参数设置的问题。温度出现负值说明传感器的型号可能与参数设置不配套吧?

网友B:
你的电机有没有温度传感器,或者你的变频器不支持你的传感器型号

网友C:
嘿嘿,断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