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4):
组合式互感器(大连泰克产)(附图)耐压测试时,二次回路均短接,外壳接地,三个高压进线与三个高压出线全部短接后打耐压与每一个进线单独打耐压的值分别只有 38KV与25KV,后就放电,为什么耐压值有13KV的差别,请高手解答,是不是产品质量有问题,还是必须全部短接后才能打耐压。

网友A:
发一下图看看。

网友B:
首先,确认你这个互感器的出厂实验报告上关于主次级的耐压值和级间耐压值是否一致?根据你上面的所说,如果和实验报告上的一样,那么就验证了耐压值符合该单位出厂要求,要是不一样就有问题。一般互感器匝间绝缘和级间绝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虽然不多)。

网友C:
你看和说明书上的一样不,一样就没有 事。

网友A:
每一个进线单独打耐压是说的谁和谁打耐压?

楼主:
指对地,多谢各位了

网友A:
全部短接后打耐压与每一个进线单独打耐压的值分别只有 38KV与25KV
这是标准规定的呢?还是说打耐压到这个电压就泄漏了呢?如果是泄漏了我感觉应该是短接以后打的电压低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