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4):
对于无功要很好的认识也不是那么容易。无功是客观存在的。由于电网里有电感电容的存在无功就不可避免。而且无功也是保证电感电容正常工作的条件。在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有的单位总开关过载跳闸。到现场一看大多数是功率因数过低。无功过大。一般把电容柜修好。投入后功率因数提高。总电流下降。总开关也就不再跳闸。这就是无功在作怪。还有很多单位发现电流过大就提出换变压器。我们到现场一看。他们的功率因数很底。把功率因数提高后。根本就不用换变压器。但还是有很多单位由于没有懂行的人,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所以建议电工一定要把无功在电网中作用弄清楚。这样才能把工作搞好。

网友A:
呵呵,说的是。还有人认为无功就是不消耗功率,只是交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说的是。还有人认为无功就是不消耗功率,只是交换。
您的描述虽然不准确,但是意思明白,个人以为:理想情况下,无功电流就是不做功的,也就是不消耗电能,当然在实践中它是有一定电能损耗的,这个损耗主要来自于无功电流在导线上的损耗,这个损耗与有功电流相比寥寥无几,在大电流长距离传输的场合,提高功率因数、降低无功电流的“线损”从节能角度来看还是相当可观的。

网友C:
无功功率

网友D:
假设用户现在使用一个纯电阻,当用户增加一个纯电容负载后,相当于并联了一个阻抗,开关通过的峰值电流肯定会增大,这个峰值是电容建立磁场时的最大充电电流与纯电阻最大电流的模。看上去好像电流变大了,跳闸了,废电了,其实不是。
如果不考虑线损和漏磁的话,我觉得无功就是不消耗功率的,只不过增加了电网中的电流峰值(瞬时值)。
学习中。

楼主:
无功。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现象。关键是你补无功是从电网补还是从你的电容柜来补。如果是从电网补那无功电流就要通过你总个电网。如果是从你电容柜补那无功电流就只流过电容柜以后的电网。所以电容的无功补偿最好是就地补偿。这样无功电流就不会对你的总电路产生影响。经常有用户把我们请到现场说电线或电缆发热。如有个用户电机180KW电流有350A.电缆为95平米。功率因素为0.7。我们建议在电机前加个电容柜。他们同意,加了一个120千乏的电容柜。问题就解决了。总电流下降到了260A左右。电缆也就没有那么烫了。

楼主:
无功电流从理论上说是不消耗电能,不错。但它有时却计入了电表。而且无功电流不像5楼所说只是瞬时值。而是看得到的电流。如果总电流是500A左右,功率因数为0.5。那无功电流就有200多A。如果把电容投入功率因数提高到1。这时总电流马上降低到200A左右。不信可以到现场一试。就OK。

网友E:
控制在国家允许的功率因数就行了。

网友F:
无功补偿是科学存在的

网友G(2010-02-26):
我们单位有一个同步电机,我通过减少励磁柜的磁场能使功率因数从0.5到1进行调整。当功率因数从0.5调整到1的时候,电机的电流逐渐降低。我是这样认为无功的,就是调整的过程中比如说电流从70A降到40A,但是并不是说70A的电流产生的电机的额度转矩就大于40A,我想这里面的30A的电流产生的功率是损失掉了,并没有提供给电机作为转化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