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200通讯

楼主(2009-12-24):
各位前辈,我现在刚刚接触西门子plc,现在有一个TD200的显示屏(外部24V供电),用通讯电缆(9针串口线)和西门子CPU226(220V供电)连接后,CPU 无响应(TD200 RELEASE 2.01 CPU无响应),上面的设置是TD200地址2,CPU地址8,参数快地址0,对比度  11,GUF   10,HSA     31,波特率   187K,我把TD200地址改为8也一样的结果。想请教TD200如何设置,通讯正常时屏上面显示的是什么画面。

网友A:
呵呵;你的S7-200地址是8吗?
用编程软件连上看一下CPU地址具体是多少?

楼主:
哦,好的我再试下。

网友A:
大多CPU地址设的是2;
另外波特率你设的太高了;

楼主:
谢谢2楼的,我把CPU地址改为了2,波特率改为了9.6K,现在上面显示无参数快,请问下参数快是不是通过TD200向导设置产生的。

网友A:
呵呵;那说明已经通讯上了;
参数块在S7-200软件内设置;

网友B:
西门子200系列CPU默认地址是2    波特率最好是用9.6K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