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调节阀的校验和维护方法

楼主(2009-12-24):
在工业自动化系统中,一个调节系统主要由一次仪表、DCS系统、执行器三部分组成,其中一次仪表、DCS系统目前日趋成熟,在实际生产中维护量变得越来越小,而调节阀由于其工作环境复杂,容易出现故障,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已成为实际生产中维护的重点。调节阀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DCS控制系统的投运和工艺装置 的"安、稳、长、优"运行。调节阀是调节系统的重要环节,一旦调节阀出现故障,整套调节系统就失灵。所以,在实际中对调节阀的校验、维修非常重要,下面就几种阀门类型进行阐述:

1、气动薄膜调节阀

(1)带定位器的气动薄膜调节阀

在校验这类阀门时,首先确定气源压力,然后按规程校验,保证其线性、灵敏度达到规定要求。特别注意的是在阀门定位器安装时,当阀门在50%开度时定位器的反馈臂必须在水平位置。

(2)无定位器的气动薄膜调节阀

在校验时特别注意调节阀的信号范围,在名牌上标有弹簧范围即信号范围,然后按信号范围进行校验。

2、气缸式调节阀

  气缸式调节阀具有输出功率大、动作灵敏等优点.在校验时首先确定气源压力,然后按规程校验。如果发现线性不好、有跳跃现象,请对气缸做气密性实验,检查气缸、活塞、接头等是否漏气,如果故障还没消除,则可能是阀门的填料太紧所致,处理填料既可正常。

3、风门执行机构

  风门执行机构是一种特殊阀门,在校验这类阀门时首先确定气源压力,然后按规程校验,此类阀门随有定位器,但线性不太好,只要满足工艺要求既可。在巡检时要注意各接头是否漏气,气源压力是否正常,机械传动部分要定期加润滑油。

4、调速器

  机组调速器是一种特殊的调节装置,它分为执行机构和油动机两部分,仪表负责执行机构部分。在校验时首先确定气源压力、气垫压力,然后按规程进行校验满足工艺要求,在巡检时要特别注意气路管线是否有泄漏现象,一旦发现要及时处理。

5、隔膜阀

  隔膜阀是两位式阀门,校验时首先确定气源压力,然后检查动作是否灵活、到位。如果有异常请检查隔膜是否破裂、填料是否正常。

6、电磁切断阀

  电磁切断阀包括机组停车电磁阀、和燃料系统的天然气切断阀。这类阀门为两位式,校验时要特别注意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动作是否灵活、到位,有无泄漏现象等。

7、气开阀和气关阀的改变

  气开阀和气关阀是阀门的固有属性,在阀门制做时已经确定,只有改变执行机构才能改变气开、气关;如果是气缸式调节阀则可以通过改变上下气缸信号的位置既可。如果改变定位器或调节器的正、反作用是不能改变气开和气关的。

8、放空阀和防喘振阀

  放空阀和防喘振阀在工艺正常时均为关闭状态,在校验这类阀门时要特别注意工艺介质压力对阀芯的作用力,通过计算得出阀门的启动值,对气关阀不一定是100KPa,可能是95kpA或90KPa ,气开阀不一定是20KPa启动,也可能是40KPa或50KPa,其目的是在工艺正常时确保阀门关闭可靠且动作良好。确定启动值的方法应该是科学计算,但实际中有一定的难度,往往是根据经验确定一个较为保守且合理的启动值,往往对气开阀定为25~35KPa为启动值;对气关阀定为85~95KPa为经验启动值。

9、检修要点

调节阀一般运行1-2年后要进行年度大修,检修后要保证装置"安稳长优"运行的目的。根据经验,调节阀设备的大修除按常规检修要求外,实践中还应重视下要点:

(1)检修人员进入检修现场之前,必须进行相关的安全教育.进入检修现场后,必须严格按要求穿着劳保服装和佩戴劳保用品。

(2)检修过程中所有的更换部件,请注明调节阀位号,均装入专用的封口塑料袋内,保管好。

(3)调节阀要进行彻底、完全的解体、清洗、检修。
(4)对于高压差和在腐蚀性介质场合工作的调节阀,必须重点

检查下列各项:①阀体内壁耐压、耐腐蚀的情况,②阀座是否腐蚀、

冲刷利害,③阀芯是否腐蚀、冲刷、磨损,连接部件是否松动,④执

行机构中膜片、O型密封圈是否老化、裂损,膜室是否在腐蚀情况,

⑤各调节阀内垫、填料,要核对好尺寸、材质后,方予以更换。

(5)薄膜气室、气缸气室的密封试验:

将0.25Mpa气压输入薄膜、气缸气室,切断气源,在10分钟内,气室内压力降低值不应超过0.005MPa。
  (6)阀体耐压试验:

根据调节阀公称压力决定为其1.5倍的试验压力,出口上盲板,时间5分钟,阀体不应有泄漏。
  (7)对检修调节阀的填料、内垫、阀芯、阀杆、阀座进行测绘。
  (8)调节阀打开后、安装前,均应由专门技术人员确认后,方可进行检修、安装恢复。
  (9)所有检修工作完成后,必须对阀进行调校,开车时要跟踪保运,进行热把紧,以确保密封填料函及所有连接处均无渗漏现象。

网友A:
真的是浅谈 啊  没有什么收藏价值

网友B:
基础知识其实并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