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4):
380V3相通过变压器转换成3相200V的,现在相与相之间200V,但是项与地之间,分别为80V 110V 90V,能不能说明是变压器坏了?

指大地!

继续追问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没有接负载的。

网友A:
不能说明肯定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B:
你说的相与地,这个地是指大地还是星点。

网友C:
楼主说的应该是相与星点之间的电压吧,那不能肯定就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D:
相电压对,就没问题啊

网友E:
你的变压器次端如未接地的话,这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F:
检查变压器输入输出两侧对应电压,输入侧相电压分别=200V,再检查输出侧相电压。而不要去检查对地电压。
造成这种原因的,可能是输入电压不平衡,也可能是变压器线圈圈数不对等情况。既然能够输出电压,至少变压器没有坏掉,只不过品质可能不好(电源正常的话)。

网友G:
详细告诉我变压器的接线,

网友H:
应该没有问题呀

网友I:
没有问题

网友J:
正常,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