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4):
现日本东方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 BXD120A-A损坏,急寻备件或替代方案,在线等。
感激不尽。

网友A:
随便找一个步进电机换上去就行了,为什么非要东方的呢?东方的比国产伺服还要贵

楼主:
哦,我们这里用的步进电机不仅需要调速,还需要扭矩调节。
主要是对步进电机不懂,所以也不敢随意更换。
谢谢你!

网友A:
步进电机调速很正常的事,随便什么步进电机都可以。但你说的调扭,我还真不知道了,调扭应该是增加一个无级变速器,变速器的变比越大,扭矩越大。步进电机可以调一点点扭,只要改变电流就行了,或者是加减一部分电压也可以,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
对了,调扭我也做过一些,那是用的直流伺服,用于全自动攻牙机。但步进没有做过。

网友B:
步进电机增加扭力的话,配一个减速器就差不多了.
可以上我们网站看一下,步进电机配减速箱,用于安防,设备等.

网友C:
去深圳诚信电机购1台,更换不就好了.听说这一家的产品还不错.他们电话0755-:28880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