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4):
如何正确理解无功与用电的关系?

网友A:
你要用电就有无功了呀,不可能你是满负荷用。

网友B:
用电就是有功,产生了热、光、动能等,转换到其他的能量上了,这些能量不会再转回电能了,永远的消耗掉了;
无功不消耗电能,它是电磁能量的转换,半个周期后就转回到电能,并返回给电网了,所以不做功,不消耗能量,所以叫无功。

网友C:
先有个感性认识吧,具体的研究电容,电感吧

网友D:
实际上在无功转换的过程中电感和电容也是有损耗的。

网友E:
二楼说的对

网友F:
就是用电利用率。

楼主:
是有功越大越好,无功越小越好吗?

网友G:
那是肯定的。

网友H:
在实际应用中  无功主要是线圈产生的 变压器  电机等

网友I:
有功大了也不好,如果补偿过了倒费电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