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4):
我用伺服电机带动链条转动,想可以通过人机界面调整链条的速度以及转动距离,请问是要怎么实现呢,需要在PLC程序中实现还是伺服直接就可以调整?我以前从没接触过伺服电机,谢谢!

网友A:
只要将PLC伺服的程式做成间接指定地址。在GOT上面就可以指定,但一般用要可实时变的数据,因为有些指令在输出没有完成的时候是不接受新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将PLC伺服的程式做成间接指定地址。在GOT上面就可以指定,但一般用要可实时变的数据,因为有些指令在输出没有完成的时候是不接受新数据的。
能不能说明白些,我是新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