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4):
我用伺服电机带动链条转动,想可以通过人机界面调整链条的速度以及转动距离,请问是要怎么实现呢,需要在PLC程序中实现还是伺服直接就可以调整?我以前从没接触过伺服电机,谢谢!(我用的是欧姆龙的)

网友A:
设置伺服电机的速度及定位长度

网友B:
在屏上设PLC对应的寄存器;
伺服调好后不需要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屏上设PLC对应的寄存器;
伺服调好后不需要更改;
?是说设定好以后就不能更改速度以及运转的长度了?
是的话,那要怎样设定,我以为都是要从PLC里通过时间设定的,是不是这样的?另外,伺服电机不是通过脉冲驱动一定的转动角度的嘛,那要从程序里面给他脉冲还是别的,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挨个问题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伺服电机的速度及定位长度
你这种方法能通过人机界面改变数据吗?看着好像是直接调整的电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