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4):
三菱PLC编的程序保存在U盘中,文件夹存在,文件也正常存在,但是软件打不开原来保存的程序,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子,我用的版本是8.52,请大家江湖救急!多谢!

网友A:
没有碰到过。把软件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B:
还有这种事情,没遇到过

楼主:
我在另外一台电脑上试过,也不行的

网友C:
可能你买的U盘问题。

网友D:
一般都是向下兼容的。

网友E:
呵呵;在原来保存的那台电脑上试一下;

网友F:
打不开有没有什么提示呢

网友G:
应该是在U盘中损坏了

网友H:
你的原来如果是7的版本,然后又升级成了8.52的话就有可能打不开了,只要重新装回老版本就没事了,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甚至有时前几次可以打开,过些时候就打不开了。具体原因没有找到,可能和电脑的硬件有关。

楼主(2010-03-18):
不好意思,忘了告诉大家了,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在另一台电脑上被当作病毒给删除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