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4):
请问各位高手它们分别适用欧姆龙哪个类型的PLC?

网友A:
呵呵;这两种对应的PLC基本相同;PRO01电缆是自带的;
你的PLC是什么系列?

网友B:
还有一个CQM1H-PR001,也是自带电缆。PR027适用于OMRON的多种型号的PLC。

网友C:
2个电缆的接口不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