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4):
其中计时器能计时10S吗(我很傻)因为看到一个程序中计时器是100ms计时器,问如果能把这个100ms计时器改成可以计时10S的计时器。是不是在要在软件中设置某一参数或调用另一计时器。

网友A:
不用的,100MS计时器是指最小计时单位是100MS,就是最小能计0点1S的时间。你只要指数值设定成#100就是计时10S了,就是100个100MS

网友B:
是啊,还是看一看说明书吧

网友C:
你只要把TIM中数值设定成#100就是计时10S了,或用人机修改,把TIM中的#100改成D区,这样可随时修改。

网友D:
呵呵;100mS是指最小的计时单位;

网友E:
根据选择的定时器的不同,计时单位也不相同,具体参考编程手册。

网友F:
只需重新设置计时器设定值

网友G:
www.wjjw.cn里面有资料

网友H:
将记时器设定值设成#010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