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5):
唉.小弟见识少`第一次遇着这种情况的问题出现`Rex-c400温控上面一横显示为------没有什么显示了.同时手动加热也没有反应.2横的预设温度为65.有显示出来.`现在也不清楚里面设置的代码与数值表示什么```所以有求高手```谢谢了```

网友A:
百度搜索有的。我记得我以前就找到过。有些供应商或厂家提供资料下载。

楼主:
现在买了一个新的···安装下去····照回厂家的设置····一下子装上去的时候pV显示30度····后来就只有几度的显示了····SV的数为65度········请问PV出现了什么问题??

网友A:
细心一点阅读说明书,按说明书仔细操作。再有疑问打电话到厂家问。

网友B:
PV不是实际温度吗,看看温度传感器哪的温度,与实际温度能差多少,应该在5度以内

网友C:
联系你们的供应商,索取说明书,或直接让他们检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