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5):
我们单位的机床种类很多,华中、广数、法拉克、西门子的都有,车床、铣床、磨床、加工中心都有。只是不知哪些在国内应用最广?

网友A:
听说法那克的不少,但是我们这里没有。

网友B:
呵呵;这个要看机床的定位;

楼主:
很多人都说法拉克、西门子的用的多,国产的广数和华中,不知是否这样?

网友C:
我们公司用的法拉科最多,西门子系统相对少一些。主要原因是西门子系统比较娇气,国产机床的电器柜密封不好,使用两三年以后在梅雨季节电源模块经常损坏,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维修人员缺乏必要的维修设备,所以维修不如法拉科方便。

楼主:
从楼上说的有道理啊,我们单位的国产机床的故障率也比较高啊。可能是质量问题啊!不过还是有几台国产的不错,性价比较高,故障率也低。

网友D:
用三菱的数控系统的也不少的

网友E:
法纳克的

网友F:
我在的单位SINUMERIL FANUC MITSUBISHI都有,基本没有多大区别。

楼主:
当时发这个帖子 的目的是大致统计一下咱们手头用的机床类型,在学习研究时可以有个大概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