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5):
在调刀补得时候 把 屏幕给调黑了。。。什么都看不到啊 。。参数那 调了下P17  没调成  1号是基准刀  在对3号刀的时候弄的

网友A:
应该是左上角的两个按钮,上面是亮,下面是暗。

楼主:
不对啊
好像没有你 说的灯啊。。。。

网友A:
不是灯,就是面板上两个按钮。

楼主:
帮帮忙
帮帮忙

网友A:
本系统采用160X128点阵的液晶显示器作显示屏幕输出。不处于编辑程序的任何状
态下都可按键<A/X>和<I/U>来调整对比度以适应温度变化对显示效果的影响。

楼主:
也没有啊

楼主:
那接下来 按I/U就可以弄好吗 ?

楼主:
要在手动方式下按吗?

网友A:
如果屏幕黑了应该按〈A/X〉。

楼主:
帮帮忙
你 还在 吗。。

网友A:
不处于编辑程序的任何状态下都可按键<A/X>和<I/U>来调整对比度以适应温度变化对显示效果的影响

楼主:
不对啊
我就是按A/X给按黑的啊 你 说的是 GSK928TA的吗 ?

网友A:
那你就按<I/U>试一下。

楼主:
帮帮忙
你 还在吗? 求求你了 帮帮忙啊

楼主:
哦
不管怎样 谢谢你了 圣诞快乐

网友A:
你试了吗?,不要怕,没有问题的。

楼主:
没呢。。
我从厂里特意跑回家上网来查的
吃完饭在去厂里

楼主:
你知道928的G代码吗?
好像跟980的不一样啊。。。能告诉我那些不一样的G代码的格式 和含义吗

网友A:
这样吧,你给个邮箱,我发一本GSK928TA系统说明书给你。

楼主:
好啊
huang198823lei@sina.com

网友B:
看使用手册或咨询厂家啊,也不知道你用的是啥牌子的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