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5):
请教:为什么要漆成一边红色一边蓝色?

网友A:
铁塔没有这种规定,可能是拍照暴光后的效果。

网友B:
红黄绿三种颜色代表相序。相应颜色的臂梁就代表何种相线

网友B:
交流电是以三相(即A、B、C)进行传输的。在电力系统内,凡交流的电气设备、电力电缆、电力导线均要求进行A、B、C的相色涂色标志,并规定A相为黄色、B相为绿色、C相为红色。
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输电线路铁塔,每座铁塔均要求有相色的标志。每间隔到导线互换的铁塔时,均要求有相色的挂牌标志。
您所看到的就是输电线路的相色标志。

当高压输电线路的导线为A、B、C上下排列时,从架设线路的始端到线路的末端是不可以始终按A、B、C顺序上下排列的。每100公里需换相。(限500kV电压等级)在专业上来说,这是为了使各相之间以及各相对地间的电容平衡。(相间电容和相对地电容)
现在按照国家电力“安健环”的要求,高压输电线路铁塔改为用相色的挂牌标志。

网友C:
个人爱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个人爱好吧

网友D:
还有这么多讲究呀,俺原来只知道变压器室是这样的,没想到,那么大个的铁塔也要这样呀。

网友E:
是要有相色标志的

楼主:
不是的
引用 网友A:
铁塔没有这种规定,可能是拍照暴光后的效果。

绝对不是“可能是拍照暴光后的效果”。

楼主:
好像解释的也不对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是以三相(即A、B、C)进行传输的。在电力系统内,凡交流的电气设备、电力电缆、电力导线均要求进行A、B、C的相色涂色标志,并规定A相为黄色、B相为绿色、C相为红色。
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输电线路铁塔,每座铁塔均要求有相色的标志。每间隔到导线互换的铁塔时,均要求有相色的挂牌标志。
您所看到的就是输电线路的相色标志。

当高压输电线路的导线为A、B、C上下排列时,从架设线路的始端到线路的末端是不可以始终按A、B、C顺序上下排列的。每100公里需换相。(限500kV电压等级)在专业上来说,这是为了使各相之间以及各相对地间的电容平衡。(相间电容和相对地电容)
现在按照国家电力“安健环”的要求,高压输电线路铁塔改为用相色的挂牌标志。

但是......
这明明是左边是红色,右边是蓝色呀!

楼主:
但是......
这明明是蓝色是红色,右边是左边呀

网友F:
貌似从来都没见过铁塔还刷漆的呢。。。

网友G:
明白了.你看到的是双回塔。就是一个塔上架设二组高压输电线路,这样可以降低基建成本。
一塔双回,可能一回带电,一回不带电;带来的问题就是检修时,容易上错位置,误到带电的一侧,产生危险。
在铁塔支架上涂刷红蓝两种颜色,就是防止工人上错塔,上错位置,保障检修安全的。

楼主:
你明白什么?
引用 网友G:
明白了.

你明白了什么?
我还是不明白呀!

网友H:
估计是为了显示是否同一回路的高压线路,防止在途中因换位是弄错。

明天有空拍一张图供参考。

网友I:
高压俺不懂,学习

网友J:
是不是区别三相的呀

网友H:
现在基本上和我昨天所估计的一样,就是用于区分不同回路(也就是不同去向线路)。

可以这么说,不同方向的供电线路在某一段路程时是同一方向的,为了减少成本,就在一个电杆(或塔)上同时挂上不同路向供电回路。为了易于区别各供电回路,就用不同颜色来表示不同回路的线路。

根据下图的显示,可以明确表示这种涂漆的定义。下图中是我所见到同杆(塔)挂最多不同回路的电杆(塔),共有四个回路,还有没有更多的就不知道了。

图中红、黄、绿、灰(这是原塔色)共四个回路。塔上的路标牌分别表示不同的回路(方向)。从中也可以看出电压等级与颜色无关(两个红色牌的电压等级也会不同)。

网友H:
同一电杆(或塔)也可以挂不同电压等级的回路,下面就是220kV和110kV 同杆(塔)。

楼主:
呵,老头子,真有你的。

网友K:
没有相关规定呀,哈哈

网友L:
区分不同的线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没有相关规定呀,哈哈
这可能是一些省份的供电部门的内部规定,所使用的颜色也没有严格的规定,只要能区别不同回路,可以用任何的不同颜色。

我所见到的有红、白、蓝、黄、绿、灰,其中灰色大部分都是电杆(或塔)的原来的防锈漆,该色的回路一般都是最早先的、原有的一条回路,就像前面图中的灰色那条回路,它的路标牌还是蓝色搪瓷牌,和其他的不一样。其他色的回路大部分都是后来增加的,或者是新建的。如果是全部新建的线路,通常都不用杆(塔)的本色防锈漆来表示,用区别于杆(塔)的本色以外的色标。

网友M:
一塔双回路,最上的两组是避雷线,左侧蓝色为一路,右侧红色为另一路。

网友N:
真是晕
这个铁塔刷成两种颜色主要是区别是这个铁塔是双回路的供电 因为这么大输电量铁塔停电检修时不可能全停的 刷颜色做标记是提醒检修人员不要搞错位置 如果位置搞错的话 后果大家都该知道 这么高的电压这么高的铁塔 不被电击死 也摔死了 有的铁塔是4回路供电还刷了4种颜色呢

网友O:
同意楼上,学习了。

网友P:
学习
色标这样做的很少,学习了。

网友Q:
谢谢楼上那位高人,学习了

网友R:
这样做值得借鉴呀,学习了。

网友S(2010-07-06):
反光的,你看建筑物都变色了

网友T:
交流电是以三相(即A、B、C)进行传输的。在电力系统内,凡交流的电气设备、电力电缆、电力导线均要求进行A、B、C的相色涂色标志,并规定A相为黄色、B相为绿色、C相为红色。
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输电线路铁塔,每座铁塔均要求有相色的标志。每间隔到导线互换的铁塔时,均要求有相色的挂牌标志。
您所看到的就是输电线路的相色标志。

当高压输电线路的导线为A、B、C上下排列时,从架设线路的始端到线路的末端是不可以始终按A、B、C顺序上下排列的。每100公里需换相。(限500kV电压等级)在专业上来说,这是为了使各相之间以及各相对地间的电容平衡。(相间电容和相对地电容)
现在按照国家电力“安健环”的要求,高压输电线路铁塔改为用相色的挂牌标志
  学习了

网友U:
哦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V:
长见识啊

网友W:
看起来,先是15楼说的有道理,20楼说的更详细。

网友X:
学习了,以前没见过

网友Y(2010-09-09):
铁塔没有这种规定,肯定是拍照曝光后的效果。

网友Z(2010-12-10):
领导让这样子搞的!

网友AA(2011-09-12):
明白了.你看到的是双回塔。就是一个塔上架设二组高压输电线路,这样可以降低基建成本。
一塔双回,可能一回带电,一回不带电;带来的问题就是检修时,容易上错位置,误到带电的一侧,产生危险。
在铁塔支架上涂刷红蓝两种颜色,就是防止工人上错塔,上错位置,保障检修安全的。

正确,顶

网友AB(2011-10-12):
还可以这样搞·看来领导把建设的钱拿去养了小三了

网友AC:
虽是电工 我对电力系统不怎么清楚  学习啦!

网友AD(2013-03-08):
跟老兔子学了很多东西

网友AE:
可能是相线吧,黄绿红三种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