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讨功率因数

楼主(2009-12-25):
初学者:无功就象吃饭,有功就象干活,饭是一定要吃,想办法多干活就是了。干活少了功率因数就低了。

网友A:
好像不完全是这样。

网友B:
这个比喻不贴切,功率因数主要是看负载属性而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学者:无功就象吃饭,有功就象干活,饭是一定要吃,想办法多干活就是了。干活少了功率因数就低了。

如下比喻不知可否?

牛在吃草:
1:吃进肚里的新鲜草——视在功率
2:从肚里经过反刍,进入嘴里,继续咀嚼,然后再进入肚里消化吸收——有功
3:从肚里经过反刍,进入嘴里,继续咀嚼,一不小心掉到地上,白费了力气——无功
4:消化吸收的数量与吃掉的新鲜草数量之比值——功率因数

再不如人吃饭,吃1斤拉8两,呵呵,功率因数有点低。

网友D:
哈哈哈哈!大家比喻的太有意思了,功率因数一般都是感性负载,产生的和吸收的问题

网友E:
我认为这样比喻,大家看是否恰当:
一匹马拉放在导轨上的车,马与导轨的 夹角大时,功率因数低;马与导轨的 夹角小时,功率因数高;若是在导轨上拉 ,则功率因数为1.0。

网友F:
楼主理解有误!
有功功率是保持用电设备正常运行所需的电功率,也就是将电能转换为其他形式能量(机械能、光能、热能)的电功率。比如:5.5千瓦的电动机就是把5.5千瓦的电能转换为机械能,带动水泵抽水或脱粒机脱粒;各种照明设备将电能转换为光能,供人们生活和工作照明。有功功率的符号用P表示,单位有瓦(W)、千瓦(kW)、兆瓦(MW)。

无功功率比较抽象,它是用于电路内电场与磁场的交换,并用来在电气设备中建立和维持磁场的电功率。它不对外作功,而是转变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凡是有电磁线圈的电气设备,要建立磁场,就要消耗无功功率。比如40瓦的日光灯,除需40多瓦有功功率(镇流器也需消耗一部分有功功率)来发光外,还需80乏左右的无功功率供镇流器的线圈建立交变磁场用。由于它不对外做功,才被称之为“无功”。无功功率的符号用Q表示,单位为乏(Var)或千乏(kVar)。

配电网中的电感性电气设备如变压器、电动机、电焊机、空调器、洗衣机、电冰箱、钠灯、日光灯等投入运行后,不仅要从电力网中吸收有功功率用于做功,而且还要吸收无功功率建立磁场,这样就导致电力客户的自然功率因数一般都比较低。

网友G(2010-02-19):
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