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5):
在实用电子电路中,如何判别三极管\可控硅\场效应管,三者之间工作原理如何.

网友A:
简单的可以从型号上就判断,不行的话再通过测试来判断。具体内容太多,自己去查资料或“搜” 一下。

网友B:
三极管为电流放大,场效应管控制方式为电压控制,可控硅为过零触发

网友C:
触发和关断的条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