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5):
  使用314c-2dp的CPU  做温度控制,使用FB58和FB102.哪位老师有详细的参数配置资料?
如果有此功能块的具体使用设置例程,最好了。谢谢。
 软件自带的例子,缺少一些说明。请老师们指教 ,越详细越好。

网友A:
软件自带的例子?

实际使用时请不要下载FB102,例子中的FB102的作用为产生一个过程变量用于模拟。

网友B:
百度视频,搜一下,有很多

网友C:
西门子网站下载 PID温茺控制手册,有讲FB41和FB58用法的。
装完STEP7带的FB41和FB58例子要经删改才可以用到实际中,里面有仿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