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5):
最近才开始接触PLC,现在想实现的功能是:X0有效,Y0输出10000个脉冲,停止4秒,Y0再次输出10000个脉冲,如此循环100次结束;
使用PLSY、DRVA这些指令,只有X0有效时才发送一次脉冲,然后就不动作了;没有整明白,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想自动循环?这些指令执行完有个标志位M8029,可以用这个M8029作为条件,再去触发定时,定时到再去执行脉冲输出

网友B:
定位完成指令触发定时器,时间到,再触发,发脉冲的指令

楼主:
哦,谢谢回复!
大概晓得了,是不是不断查询M8029的标志,需要重新发送的时候清零,再发送脉冲?

楼主:
-----/M0/-------{PLSY K100 K100 Y0}
            /
           /---------/M8029/------{RST M0}
下面根据M0的状态进行延时,延时到了再SET M0;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C:
----|X0|---|\|M8029---(T0 K40)

---|T0|---(SET M0)

---|X0|---|M0|---(PLSY.......)

---|M8029|---(RST M0)  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