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5):
各位:
   有没有用过日本MOTOR的电机。我手上有一个MOTOR 21K5GN-CE的电机,功率为5W,电机上标识如下:
      4/5/5W     220/230/240V
      50HZ       0.11/0.12/0.12A
      0.5UF       1200RPM

        有三根线一根黄色、一根黑色、一根白色。
     Q1:  有三根线的叫几相电机?
      Q2:是不是220V的交流电机?
       Q3:是不是步进电机?
       Q4:要怎么接线才能让它转起来?
      此机在旧的设备上拆的,没有说明书,BAIDU也找不到相关资料。
   所以求助二于各位!
    期待您为我解答!

网友A:
1,是单相电机
2 是220V交流
3不是
4用万用表试试每一根线和机壳通的是地线 剩下两根接220V交流电电机就转起来了!

楼主:
测量结果为
白+黑    1.1368K
黑+黄    1.1393K
白+黄    2.2769K
那么黑色的就是地线了吗?它为什么与外壳不通?
电容接470UF的行不行啊?

楼主:
如果万一没搞对的话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是不是最多电机烧坏?

网友B:
白、黄接电容,且白和黄任意一根接220V火线,黑色接零线。如方向不对将火线接到另一端(白或黄)。电容可以接4.7UF的。

网友B:
刚才疏忽了,应该是0.47UF ,我们国家好象没有生产0.5UF这种容量的电容

网友C:
不过感觉你量的绕组组值太大了。

网友D:
直接拆机,看看内部

网友E:
单相电容电机,与家里风扇是一样的,只是风扇有三档;

网友F:
我对低压电路有点模糊

楼主:
没有0.47UF的电容,用220V 82UF的也一样吧。

网友G:
好像不行吧,电容量过大对电机绕组的寿命有影响,最好买标称值相差不大的。

网友H:
就是一个单相的交流异步电机.和家里用的那种吊扇电机一样的.不过你的电机启动电容是0.5UF的。

网友I:
motor是马达的意思,是1200转的电容电机

楼主:
找了一个别1.5UF的电容,就电机转五分钟就会发热。还有点振动。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