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5):
各位:
   有没有用过日本MOTOR的电机。我手上有一个MOTOR 21K5GN-CE的电机,功率为5W,电机上标识如下:
      4/5/5W     220/230/240V
      50HZ       0.11/0.12/0.12A
      0.5UF       1200RPM
        有三根线一根黄色、一根黑色、一根白色。
     Q1:  有三根线的叫几相电机?
      Q2:是不是220V的交流电机?
       Q3:是不是步进电机?
       Q4:要怎么接线才能让它转起来?
      此机在旧的设备上拆的,没有说明书,BAIDU也找不到相关资料。
   所以求助于各位!
    期待您为我解答!

网友A:
测量三条线的阻值,如果三条线都接近平衡,那就是三相220V的。如果有一条线的阻值要小很多,那就是单220V的。铭牌有一个电容的标示,应该是一个220V单相电机,你那个型号应该是带减速机的,21K5GN这是减速机的型号。

网友B:
应该是单相220V 的吧,上面还有电容

网友C:
同意单相,顺着线看看接在什么地方.找到相线零线.

网友D:
不是日本MOTOR…
是日本东方马达。
2IK5GN-CE   这是型号。
不是步进,这个就是AC标准马达。

网友D:
后面那个  -CE  是3C认证阿什么的。

你就搜索  2IK5GN,大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