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5):
请教一下,远传压力表如何接线

网友A:
^_^远传压力表就是个滑动电阻,三个线头,一个电源、一个地、一个中间抽头。找准中间抽头就可以了,在确定哪个是地。

网友B:
一个公共点,有常开,和常闭点,低压接常闭,高压接常开

网友C:
要看你远传的压力表是什么信号输出,电流信号输出的,是接PLC或仪表的,有两线制或三线制等

网友C:
可以致电0551-5127381咨询 或发邮件到dtcontrol@126.com

网友D:
是个滑动动作,盖子上应该有接线图的。

网友E:
最好看说明书。

网友F:
能介绍下什么是远传压力表吗,作用和原理是什么阿?

网友G:
压力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H:
要看是二线的还是三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