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恒压供水系统

楼主(2009-12-25):
谁有ABB-ACS510变频器恒压供水一拖三自动切换的电路图吗?

网友A:
ACS510用户手册就有图纸

网友B(2013-01-16):
手册上是一拖二

网友C:
这个只能加外部PlD、点不够用还有加上也不好用、所以还不如加外部PlD。设置也好搞定。

网友C:
再说个题外的事ABB书上那个一控二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