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25):
一台CHF100-011G/015P-4的变频器。刚开始是K2225开关管损坏,开关变压器损坏;L1电感损坏;R104 ;R15?20电阻损坏;还有一个贴片360的阻值变大。更换已上坏的零件及2844;431后,上电起振了。但是一接上控制板,电源就被拉下来,(5V电压在3V左右摆动)没有显示,其它电源也下来了。后把两个色环电阻换成了10后起振能代的起控制板(有显示)了。接上风机,一运行电源又被拉下来了。到这看来还是开关电源问题。后检查2844周边的贴片电容,当吧C83?(一端接2884的2脚,另一端接4脚)C98;C56更换。好,电源不起振了。这时测量5-8脚2V电压的波动,5-7脚13V电压的波动。检修到了死胡同。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了,请指点一二。先在这谢谢您了!

网友A:
在起振时要先测量431各脚电压以区分是初级还是次级的问题。

楼主:
没有起振,431那来的电压了。

网友B:
变压器是自己绕的还是从好板上拆的?
如果是自己绕的,可能还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B:
我本人就遇到过类似问题,修一个伺服驱动器的电源部分,在绕了变压器之后出现带不起负载,绕了几次都没成,最后才高清楚是把外磁铁搞断导致磁路导磁效率降低所至。

网友C:
楼主修成这样已经很高手了,向各位高手学习!

网友A:
更换已上坏的零件及2844;431后,上电起振了。但是一接上控制板,电源就被拉下来,(5V电压在3V左右摆动)没有显示,其它电源也下来了。

网友D:
如果空载5V正常,说明振荡回路是正常的,稳压回路也"基本上"是正常的.
当开关管损坏,3844的6\3脚元件可能受连带冲击而损坏,而其它脚的元件损坏可能性极小.无明显损坏时,不可盲目更换.8\4\5脚之间为振荡定时元件,我在修理中还没有碰到损坏的.万一有损坏,要在同类机型上测出电阻值和电容值(可断开一端,用电容表检测),尽可能换用与原值一样的元件.
   另外,开关变压器损坏后,建议从原厂家购进配件.因该变压器工作于高频率状态下,不像是工频变频器,对绕制方式没有太多的要求.该变压器有较严格的绕制方法和工艺要求,对漏感\磁阻等都不要掌握的.自行绕制的往往很难达到要求,自己绕制的往往不能应用.
   从故障现象看,3844和起振回路都无问题,甚至稳压环节也是工作的.带载下电压下降或不稳,大致有以下原因造成:
   1\负载侧是否有过流或短路故障?可将负载电路逐一解除,试之.
   2\5V整流电路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有无不良?检测整流二极管有无正向电阻变大现象,滤波电容有无失容现象.
   3\电源开关管是否低效,对比测试放大能力或代换试验.
   4\如开关变压器系自行绕制的,请换用原厂器件.
   5\检查开关管射极或源极串接的电流采样电阻有无接触不良或阻值变大现象,如有,更换.